LENOVO B450 开机掉电

楼主(2012-11-27):
准备拆机修主板,拆下硬盘后,想再试机。
插电开机不掉电。再插上硬盘又掉电。
更换硬盘故障依旧。
多次验证后,确定是硬盘插座的电路问题。
拆机测量5V供电正常,怀疑南桥虚焊。
加焊南桥后,故障排除。

网友(2012-12-27):
有遇到了,这种情况

网友:
这个真没有

网友:
因为南桥插硬盘引起的掉电,我没有遇到过

网友:
我遇到一个,有两个USB不能使。

网友(2012-11-27):
这情况到是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