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轻微进水51125的5V线性短路换掉后CPU无供电

楼主(2012-11-27):
联想G470的本,51125附近轻微进水,待机偏高0.1A,拆开后发现5V线性短路,芯片发烫。换掉后待机正常,触发电流上到0.3A左右几秒钟掉电,可以再次触发。量了下CPU供电电感无输出。打开图纸如下。

CPU供电芯片采用的是ISL95831,看图除了CPU供电的两个电感的控制外,还有一个电感受此芯片控制,看芯片标示为以G为后缀,请问下这个电感也是CPU供电的么。
初步量了下,VCC19V,VDD 5V,31脚VDDP5V,开启信号VR-ON3.3V正常,就是电感无输出,自举升压BOOT正常。第18脚VSEN对地阻值只有38欧,是否正常,此芯片的开启条件是什么,应该哪几个条件满足。。

网友:
图纸附上,求各位鼎力相助

联想G470_G570 INTEL UMA LA-6751_53_1125A R02.pdf

网友:
10脚VR-HOT为1.5V,是否正常

网友:
修了个一样的机子 是少+VGFX_CORE···晚上发个帖子···

网友:
来位大侠 解释下VSEN   VGFX_CORE   VR-HOT  什么意思

网友A:
我是菜鸟  个人认为CPU供电一般最后出来(显卡供电啥时候出的我就部知道了。。) 建议往前面的供电查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菜鸟  个人认为CPU供电一般最后出来(显卡供电啥时候出的我就部知道了。。) 建议往前面的供电查查

VR-ON已经发出证明前级供电已经正常,此机已修复,上家CPU没上好,神奇的人们那,费半天劲,差点换芯片了呢,晚上发帖

网友B:
CPU没上好· ···你也太幸运了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CPU没上好· ···你也太幸运了吧··

你所说的那个信号就是CPU本身发出来的,上家没上紧,散热器倒上的紧紧的 狗R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所说的那个信号就是CPU本身发出来的,上家没上紧,散热器倒上的紧紧的 狗R的

CPU集成显卡的

网友:
这种问题其实蛮多的。。我见过cpu一半插进去的一半没插进去的,上面还上散热了,然后就开不开机,还有cpu螺丝没拧紧的。。

网友:
教训啊,看来必须得裸板测了,可以少走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