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系统慢,有时找不到硬盘

楼主(2012-11-27):
之前一段时间接到这样的机子有好几台。是装串口硬盘的机子。
有时找不到硬盘,找到了,装系统又慢得死。
更换硬盘一样。装并口的就正常。
没有确定问题,不敢轻易下手。
就让它们放在那。
以前是遇到找不到串口硬盘的机子,加焊南桥或更换南桥就可以
解决问题。
这个应该也一样。
于是拆机,加焊南桥。故障排除。

网友:
只要串口旁边的那四个耦合电容没有问题的话,大多数都是南桥问题了。

网友:
查一下串口电压!看看正不正常,如果不正常就查之间的线路  如果正常南桥更换喽。

网友:
这样的我是换掉

网友:
我有遇到过 老式的海尔  华硕的板子 原装的是装的并口 主板上有串口 但是上串口硬盘就不行 我怀疑是BIOS问题

网友:
我焊块精英的 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