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电源造成的鼠标不能用

楼主(2012-11-27):
有一个送修AOC显示器试了半天也没有发现问题,打电话一问说是插上显示器后鼠标不能用。哎呀!怎么还有这故障。仔细试了一下果然不能用。开始分析有可能是驱动板或者是程序有问题。费半天劲找了程序刷完后还是不行。找了一个通用驱动板也是不行。难道是屏的事或者是电源?仔细看电源板没有异常。用表测5V 12V 也正常 。电容也没有鼓包的。拿了一块通用电源板试机,正常没有出现鼠标不能用的问题。还得在电源板上找故障,突然发现450V电容针脚有一个小水珠,赶紧搽干净通电量了一下电压300V没错。是不是电容漏液?干脆换了吧。换好后通电显示器故障解决。虽然问题解决了,到现在都想不明白为什么大电容坏会引起鼠标失灵,有知道的高手请解释一下

网友:
上图看看?
理论上解释不通。

网友:
~~两者好像很难扯上关系嘛!

网友:
我遇到过一台三星显示器死机,进桌面后,桌面图标啥的都显示正常,就是画面静止的。跟主机死机一样,害的我在显卡上搞了好长时间,擦

网友:
电源引起触摸板失灵的故障倒是碰到过,显示器电源引起的倒是没见过

网友:
这种问题还真是头一回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