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务公告与服务

楼主(2012-11-27):
请教一个很弱的问题,液晶显示器,高压板上的场管4620,可以用4606直接代换吗,请知道的各位高手,给个回复
液晶显示器

网友:
你知道液晶显示器两灯高压板
oz 9933用什么代换啊

网友:
最好是同型号代换

网友:
只要参数是一样的就可以换

网友:
关键是我找不到这两个元器件的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