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HP 2015

楼主(2012-11-27):
现遇一台HP2015 打印出来字一摸一掉 请问下是不是定影温度太低影起的, 是加热片的问题还是电源板上的定影线路问题谢谢大家
电源

网友:
压辊、轴套定影膜!

网友:
定影组件,查一下嘛。打出来的纸是不是热的嘛?

网友:
定影线路坏的不多,故障多表现为定影膜,陶瓷片或灯管,以及定影辊轴套,压力弹簧等,还有要注意一下加错粉也会有定影不牢或掉粉这种故障,因为粉的熔点是不一样的。

网友:
定影组件问题

网友:
也有可能是恒温电阻有问题

网友:
一般是定影组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