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信电视花屏 给看看 有图

楼主(2012-11-27):
当没有信号输入时正常

有信号的时候就这样

1117电压有变化无信号输入这样
有信号输入时候这样

正常2.6 信号输入的时候1.5

网友:
没有 24V 只有12V 和5v 电容没有失效。。 但是12 用示波器看 有上下波动。和5V 不一样。 在 高频头出有吱吱响声。。 主芯片有散热器 弄不下来。

网友:
这可能主板坏了

网友:
电视型号发上来,解码板板号及解码IC型号发上来

网友:
问题找到了。是主板上的内存坏了。

网友:
楼主厉害,主板也修呀,

网友:
厉害啊。。主板级维修也行啊。。看来专业的很。

网友:
毛啊。。根本不专业。。。 是给 淘宝上卖创维板子的人打电话。。他们给分析的。。

网友(2012-12-31):
QW你这个和我这个是不是一样的故障呀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p;extra=#pid6382814

网友:
一般直接换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