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好的感觉真爽

楼主(2012-11-27):
今天客户拿来一个 老机器   478的  845  英特尔芯片组 杂牌主板   开机 黑屏 CPU供电 时钟  PG  都正常  缺少复位  发现南桥待机温度高  开机南桥温度迅速上升  手还烧了个泡 现在还疼那 草。以为南桥坏了  因为没有BGA  放弃  。等了一会想到南桥缺少电压 也会发烫  测量工作条件。发现一个场管D极3.3V   G极9V左右     S极竟然没电压。断电打S极对地阻值正常。  也不知道这个场管是N沟道还是P沟道反正主板大部分 都是N沟道  再料板找个N沟道场管  换上  触发 复位有了    用万用表测S极1.5V   感觉修好了 上CPU  内存  点亮

写的太笼统   讲究这看吧

网友A:
没看懂。。到底是场管坏了 还是3极管npn坏了

网友(点评):
晕死,理解能力问题么?

网友:
把文稿 里说错的地方改 一下吧

网友B:
台机主板上南桥供电有多少个呀 请教下    litao369你也没有BGA呀 上次我那块主板就是CPU坐虚焊 用风枪累死了  BGA还是要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台机主板上南桥供电有多少个呀 请教下    litao369你也没有BGA呀 上次我那块主板就是CPU坐虚焊 用风枪累死了 ...

维修量很小   不过以后 还是要买的    看中CF360了

网友:
我也感觉这个360可以哦

网友:
楼主高兴了哈!替你高兴哦,加油

网友:
360是没有触屏的   我个人感觉360T不错

网友:
细心使得万年船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到底是场管坏了 还是3极管npn坏了

都说N沟道和P沟道了,难道三极管有N沟道和P沟道啊,,呵呵

网友:
遇到过,呵呵,南桥发热就换旁边的场管

网友:
这样也行啊

网友:
南桥待机的时候温度也会过高,为什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都说N沟道和P沟道了,难道三极管有N沟道和P沟道啊,,呵呵

431的管子好象有吧。。。没注意主板上的是不是431。。。显示器上的 是431。。。也叫三端稳压管

网友:
引用 网友D:
N沟道场管  坏了

学到了。。。不过我一般是先看表面。。。在用万用表测元件然后就量电压。。。拿不准的就对比量电压

网友:
换的应该是总线的场管吧

网友:
这个管子是 桥 供电 的管子 南桥缺少这个1.5v就会迅速的发热 烫的手都不能摸

网友:
总线供电的管子。

网友:
845的板子少桥供电时,南桥会发烫。

网友:
南桥缺少某供电也会发烫,学习楼主的方法了 值得瞻仰

网友:
看来以前我真的大意了啊,碰到这种情况我可能会判断南桥坏了,直接就不修了,现在看来以后要细心了啊

网友:
也碰到过许多这样的其他板

网友:
楼主真思心,技术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