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C6400 本屏白屏 外接正常

楼主(2012-11-27):
今天刚到手的机器 点了下 内屏白屏 外界正常 有点犹豫 看看各位大神怎么看 这款机器是屏幕坏的多还是显卡坏的多?
显卡

网友:
接到这种机器的话,第一就是代换,先代换屏线和屏,如果代换后故障一样,查屏供电,查屏接口的四组数据线对地阻值和电压,如果还是不行,就显卡问题了!!!!!!!!!

网友:
屏问题,注意有的机子挑屏哦

网友:
白屏 一般先检查 屏供电部分,一般都是缺供电白屏

网友:
先量量屏线有没问题,再打一下LVDS接口的阻值是否一样

网友:
我用的就是NC6400注意这屏爱坏!显卡也爱坏!

网友:
先用代换法,排除一些问题嘛。然后再干显卡

网友:
测下LCDVDD有没有,没有换Q8应该就好了。

网友:
今天遇到一个LED的白屏。先打开屏。动小排线好了。。hah

网友:
应该是屏的问题

网友:
屏供电
还有显卡有没有检测到屏
没有检测到也会白屏

网友:
继续 这款本子 我先是换了张屏 然后测屏供电 ,屏供电正常 但是白屏依旧 后换了根排线 故障依旧 最后BGA重新换的显卡 故障解决

网友:
先查屏供电吧,我遇到过很多这样的问题,一般都是屏线接口处保险烧了.

网友:
你先换个屏试试,不行干显卡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