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5的机子 能不能进PE

楼主(2012-11-27):
今天收到一台宏基E1-410G机子CPU是I5的  用U盘进PE时 进不了

网友:
用win7的pe

网友:
有可能是内存的问题。。。或者是硬盘的问题。。。。比较奇怪的有撤掉触摸板的线就可以进pe了。。。无法解释。。。但当时确实是这样做的

网友:
是完全进不了Pe还是进Pe卡了?进去很卡一般是硬盘问题

网友:
    在bios改硬盘模式,在不行就换硬盘……

网友:
问题就是不能进pe? 硬盘系统怎么样?

网友:
我昨天遇到一台三星的I3的也是用U盘光盘都进不了PE 后来拆出来外挂做的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