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好了但不明白哎!

楼主(2012-11-27):
前两天修一个19宽三星显示器,型号忘了,问题是黑屏,这款显示器喜欢爆电容,我打开看发现别人修过的,只换了爆过的电容,真是人才呀!我接手后把电容全换了通电发现还是黑屏、、、4606没坏。。高压包阻值正常,加焊了还是不行,这下郁闷了,我找了找,正好收集了一个一样的高压包,测了一下阻值,没问题,上板、通电。好了。不黑屏了,把取下的高压包再测了一下,阻值还是正常。。。我就不明白了,阻值正常,怎么灯管才亮一半啊!

网友A:
我一般都该高压板了,不过不想这样的,能像你那样修多好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都该高压板了,不过不想这样的,能像你那样修多好呀

呵呵。。。能尽力修好当然就尽力修咯。如果光换,技术提升不起来啊!

网友:
高压板直接换。还修啥啊。十几块钱的东西。我们这边都是直接换的。

网友:
高压线圈加电后匝间瞬即击穿。万用表电阻档用的电池是低压,所以测不出故障(除非线圈开路或局部匝间短路面积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