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电源还有救么

楼主(2012-11-27):
我的电源是mushkin 1000瓦,运来的时候估计被快递打棒球了, 像这种情况能修理么? 还有那个小的是什么部件,上面的小字是STTH8R06D CC 1M5 U,如果没有保修该找哪种修理店比较靠谱点,请大家帮帮我。

网友:
都是输出的,一个是二极管,一个是电感

网友A:
像你这种问题......!无法向你回答!你还不如去买个新的...

网友:
是PFC升压管,可用RHRP860,BYC860或HFA08TB60代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像你这种问题......!无法向你回答!你还不如去买个新的...

这个很贵的 能修好就好了国内还买不太到哎。

网友B:
我看了应该是震动造成的脱焊,用一般电骡铁就可以? 线圈那白色的固定的东西学名叫什么啊,就是怕电脑店没有修电源的,不知道哪里有专业一点的维修电源呢

网友C:
pu板没划坏的话一般没问题。。你手里拿得是线圈和稳压管。。。。只能说明你电源质量不行居然掉了。。没多大维修价值。。。买个二手的才30元左右。。。去修一下也就是这个价格。。实在要修的话就直接拿到维修店,别拿到电脑公司,我这里好多东西要修的都是电脑公司接到的业务再转手给我维修赚个中间费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pu板没划坏的话一般没问题。。你手里拿得是线圈和稳压管。。。。只能说明你电源质量不行居然掉了。。没多大 ...

请问什么是pu板? 我正打算找专修电源的呢,是不打算去电脑城,一般电源坏了都是换新的,可是我这个无保,从国外寄回来的。

网友D:
好像很暴力的样子啊,怎么说也是焊在线路板上,估计线路板也会有重伤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像很暴力的样子啊,怎么说也是焊在线路板上,估计线路板也会有重伤吧!

我拆开仔细看了,就掉了这两个部件,外国的电源还是做的比较精致的,估计运输时候没当投实心球就很不错了。

网友:
有点焊接功底自己搞,搞不定的话送到修理店,纯修理的那种。

网友:
自己焊上吧,不难的,断腿的网上查一下代码,没事的就直接焊上它!

网友:
难道是我喝多了?图片看着太模糊了

掉了什么东西就给焊回去嘛,再做测试。自己不行就找专业维修的师傅处理

网友:
有救,就看哪个大夫救了。有的救活了,有的救死了。

说得很对,找对人就能搞定了,楼主看来不像是做维修的,对这行不大熟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看了应该是震动造成的脱焊,用一般电骡铁就可以? 线圈那白色的固定的东西学名叫什么啊,就是怕电脑店没有 ...

白色的是防振胶,可以不用上。

网友F:
电感和电感线圈,还有那个事三极管吧。。。楼主你的图片也太那个啥了。。。看到第一张上部的时候还以为是SM

网友:
怎么不上上电源板的照片呢,

网友:
放弃算了,零件都掉下来了,你就确定PCB板没弄坏?其它零件没损坏?,电源可不是闹着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什么是pu板? 我正打算找专修电源的呢,是不打算去电脑城,一般电源坏了都是换新的,可是我这个无保, ...

没多大必要修吧。。买个二手的很便宜。。pu板就是个块光线路板

网友:
直接焊回去就行了   电感吧铜丝的绝缘漆挂掉点   那个功率管吗  把塑封磨掉一点再焊吧  很需要耐力啊

网友:
饿,等我有空上一整套电源的写真哈,我是烦死了花钱买最受。

网友:
STTH8R06D
上陶宝买就行

网友:
在淘宝网上购买,大约8元左右

网友:
2手的才30元啊,哪里有卖的?他的是服务器的电源,功率是1000瓦的呀。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电感和电感线圈,还有那个事三极管吧。。。楼主你的图片也太那个啥了。。。看到第一张上部的时候还以为是SM

他拿的是2个脚的管子。

网友:
如果防震胶不用直接焊上去行不,一般店里没有白色的那个东东,就怕焊不牢。

网友:
谁能教教我怎么使用防震胶,是不是用热风仪吹了软了后直接粘上去啊

网友:
拍得真差,光线暗各种油画及噪点,焦距还不是微距模式,老花眼看针孔一般

网友:
你买的是套件吧 都零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他拿的是2个脚的管子。

e   看起来像三角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白色的是防振胶,可以不用上。

进过研究 准确叫法是热熔胶,可以买个热熔枪 把它固定好。

网友:
电源到现在还是躺在那,大家给支招啊。

网友H:
应该找专业修理部,元件都摔掉了难免有暗伤。STTH8R06D 是快恢复二极管。

网友(2013-01-03):
引用 网友H:
应该找专业修理部,元件都摔掉了难免有暗伤。STTH8R06D 是快恢复二极管。

请问你 这个怎么看正负极 我从网上买了5个进口的,第一次估计是正负极反了,电源啪一下闪了下,后来重新卸了第一个,把印刷电路板(标字的一面)的金属圈带掉了点,然后找了第二个朝相反方向装上 , 悬空的装上去,没有插到底,这次电源连反应都没。有k字的和a字的代表什么意思

网友:
白色的是热熔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