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保护没什么后果吧?

楼主(2012-11-27):
我看了基地的帖子,发现有很多灯管问题,都玩去保护啊!我从来没去过保护。灯管问题换就是了,没什么麻烦的。我还很喜欢换灯管。好收钱。。。。如果去了保护。那下次再出问题不是很麻烦吗?出了问题一般能修好吗?

网友:
去保护是维修的一种手段,是为了确定故障才那么做,要是没短的,又没同样的灯管,实在没办法才去保护

网友:
去保护,这个要有技术的哦,那里有问题保护就解决那里,这个嘛不用多说,基本上都好修,只要不是屏坏

网友A:
看机子有没有价值。。。一般不赞成去保护。。。我搞过一次。。没用多久就出问题了,去保护不是长久之际

网友B:
哦,我没考虑那么深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机子有没有价值。。。一般不赞成去保护。。。我搞过一次。。没用多久就出问题了,去保护不是长久之际

我一般修不好就换,没去保护过,怕返修。客户最讨厌的就是返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一般修不好就换,没去保护过,怕返修。客户最讨厌的就是返修了

最好是换个芯片或者直接换高压条。。。反正成本也不高。。省事

网友C:
最严重的后果能把屏烧费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最严重的后果能把屏烧费

额。。。这么强?最多灯管打火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额。。。这么强?最多灯管打火吧!

修过联想20寸显示器都知道厉害

网友(点评):
双灯的塑料灯架,烧的多啊。

网友:
去保护,会烧的更严重,,,

网友:
别轻易去保护,很危险的事 ,   把灯管上的胶套烧糊了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哦,我没考虑那么深

还有就是有做显示器代理的,灯管坏了但是显示器没过保,而客户急用,就只能用去保护来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过联想20寸显示器都知道厉害

额。我还没遇到过呢

网友:
去保护有的用不了多久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过联想20寸显示器都知道厉害

双灯的,,偷工减料

网友:
保护去了的话很容易烧屏的  烧液晶面板 烧高压

网友:
去保护是个万不得已的手段      一般检测实在是找不到问题所在 而元器件又是好的的情况下在去保护 这样的话能用的比较久 最起码能用到你的保修期以外

网友:
个人不同意去保护做为最后修好的处理方式,后患无穷!!

网友:
在dell,hp的液显上,有时单测灯管或者高压板都是好的,但是两者放到一起就是不行,在这种情况下,通常都是去高压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