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 F550S 开机进系统2分钟掉电

楼主(2012-11-27):
神州F550S 开机进系统2分钟左右掉电 在开机 电流一下子彪到2.23安左右 不显示  有时候一开机电流就彪到2.23的样子  正常电流在1.73左右的样子 但是 进系统2分钟就掉电  sis 南北桥 集成显卡机器 求助

网友:
先检查机器的散热,可以装个软件测测温度
检查内存供电 和 1.2V供电 是否稳定   有无元件发烫

网友:
有微短吧。搞cpu部分看看

网友:
不是散热问题 有时候开机就彪到二点多安

网友:
  先看是不是散热问题,在加焊集成显卡

网友:
有微短路,通电摸摸上面的芯片有没有特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