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3开机掉电

楼主(2012-11-27):
DELL 13开机就掉电,掉电后可以开机,又掉电,求助?

网友:
这个要仔细检测啊 一步一步的

网友:
测下板有没大短路,开机测各组供电起来没,核芯不工作都会掉电。

网友:
楼主这个问题问的有点深奥,后续短路会引起,后续电压或信号不起也会引起。你让我们维修的怎么回答啊

网友:
测各项供电起来后再掉电?掉电时是待机3V    5V是否真常。

网友:
这种故障一般都是 欠压   或者 短路

网友:
个人感觉是温度控制电路问题吧。。或者有短路然后PG信号不全掉电保护了。。

网友:
你这什么都没干呢,量下电压都出来了没,你这情况应该是缺电引起的掉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