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不能格式化的原因是什么!!!!!

楼主(2012-11-27):
一块WD80G硬盘只能显示37G,不能格式化,运行时有“咔哒”声,好象是磁头启动又停止的现象;用MHDD扫描按F4两次,出现的全是紫色的"!";低格此盘能显示固件版本为05.01C05;状态注册41H,错误注册为4H;不能往下进行了。请问;1、固件是不是没有坏?2、用什么工具可以修复它?多谢大师来指点!!!!

网友:
首先用PC3000检测一下 硬盘显示37G可能是头的问题或者头被砍了 用PC3000恢复一下 硬盘响有几个个问题:1.固件坏 2.磁头坏 3.还有板坏

网友:
换个大功率电源看看,有时跟电源有关、主板有关、数据线有关,要一一排除

网友:
只认到板,没有认到固件,而且,有敲盘声,磁头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