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5530点不亮

楼主(2012-11-27):
待机0.02,开机后电流直接上到1.38到1.42左右,5到6秒后掉到0.92到1A之间,1秒后又回到1.38左右,然后循环,待机3V,5V正常,触发后用假负载测到核心1.1V,复位1.8V,参考电压1.2V,时钟电压无,怀疑CPU坏,可怜无相同CPU测试,请问各位老师傅有没有碰到这种情况,该如何修复

网友:
补充说明下是AMD芯片组,CPU是AMD athlon,独显

网友:
MCP的桥吧 先是mcp桥然后再显卡或者CPU MCP桥可能性最大

网友:
调个CPU试试看嘛,应该是CPU

网友:
应该是桥的问题吧。我遇见的amd的cpu没有想象的坏的多

网友:
还是先找个CPU试试吧

网友:
先换个CPU试试,这机器北桥容易坏,是在不行的话动桥,最后在刷BIOS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MCP桥,南北桥全是AMD的

那就AMD的北桥 hp acer 好多系列都是北桥脱焊

网友:
没有CPU ,就用风枪吹下北桥试试吧,AMD桥很容易虚

网友:
北桥,压好不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