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PCG-61511T VPCEE47EC 板号DANE7MB16E0 0.35A掉电,不上U也一样

楼主(2012-11-27):
SONY PCG-61511T VPCEE47EC 板号DANE7MB16E0 0.35A掉电,不上U也一样

换了IO/CPU供电蕊片...刷过BIOS

网友:
你的电压应当没有出全的,这个是广达代工的机器,应当电压没有出全,你全测一下再说吧

我收了一台机器,比较郁闷的.  开始外接花屏,内屏不显,以为显卡的问题,更换显卡后内屏还是不显外接正常了,代换内屏后也正常,内屏坏了,这个屏是16的屏价格还比较高的,郁闷死

网友:
内屏不显,是完全黑的话,直接测下屏上保险是否有电压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94484-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