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1716显示器无信号秒杀

楼主(2012-11-27):
一台ACER17寸显示器1716F,开机正常,接入电脑还是显示“无信号”,这种故障比较简单,先查接口RGB对地阻值正常,接下来顺手测下接口边的稳压二极管,发现一个阻值只有12欧,明显不正常,后面连的一个电阻阻值为0,旁边的都是472的,再测旁边另一个稳压二极管也击穿了,更换相近元件后连电脑,显示正常!

网友(点评):
没有人用击穿形容电阻的,电阻阻值只能越变越大,没有变小一说

网友:
楼主,好像电阻没听说过击穿的啊?都是阻值变大?????

网友:
我也不解,电阻是变大了吗,没有击穿一说。。。。。。

网友:
我维修电器这些年,从没有听说看到过电阻还有击穿或者阻值变小的故障。

网友:
借用我们老师的一句话,电阻击穿就牛X大了,实现常温下超导了

网友:
电阻击穿就牛X大了,实现常温下超导了

网友:
可确实是标的R302

网友:
我这也有台  明天看下

网友:
是 啊,我也没遇到过哦

网友:
可能是电阻坏了,阻值变大或者变变小说
没有击穿说
可能变成0欧了

网友:
电阻击穿说法不正确,应该为电阻阻值变小,或阻值为0,谢谢大家指教

网友:
我碰见过DVI接口有信号输入    VGA无信号

网友:
为0是指无穷大吧,楼主你是用二极管档来测的吗?会叫吗?如果用电阻档来测的话,0也可以是指无穷大的。
还有就是:RGB三基色信号线都正常,那你测的这两个二极管是在行场信号上的吗?这个位置的二极管应该就是叫做嵌位二极管吧!!

二极管档会叫的!是行场信号的箝位二极管

网友:
嗯,是的,一般使用来说电阻阻值只会变大,不会变小

网友:
楼主说的是二极管连接的电阻的对地阻值也是为0,不是说电阻阻值为0,

网友:
电阻阻值会变小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