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SON LQ-300K+II 不进纸

楼主(2012-11-27):
接到一台医院的EPSON LQ-300K+II 针式打印机。故障时把右侧的进纸器扳倒A4纸的档位,它能自动进纸并且能打印。但把档位调

节器扳倒发票纸(带孔纸)的时候,打印机不能自动进纸也不打印。面板上的指示灯都是正常的。

求解啊!

针式的玩的太少了!!!

网友:
你把外壳拆了  看连续纸进纸传感器,多是因为这个问题,不是说传感器坏了,是位置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