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380系统

楼主(2012-11-27):
dell   380 台式机   装xp G完以后黑屏   装WIN7  就能正常使用 求原因 硬盘模式没问题 只能用win7 么?

网友:
有些电脑设置是只能用WIN7

网友(2013-12-20):
我也遇到这问题,不知道兄弟解决没

网友:
用win8 试试

网友:
没法解决

网友(2014-04-19):
这个380的机器 装网卡去驱动蓝屏是怎么回事呢? 有谁知道给讲讲

网友:
换WIN7也不行

网友:
有些 新机只能用win7吧

网友:
你用单步安装的完整XP光盘试试,如果能装上,驱动一定要去官网下载,台式机一般是可以装XP的。

网友:
看有没有 支持XP的驱动  可以先官网查下资料  我以前也遇见过 装XP就是不行 换成WI7的就搞定了

网友(2016-07-20):
这机器安装G版XP是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