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口设备PC电源求解???

楼主(2012-11-27):
今天检修一台进口设备,发现PC启动一下5分钟后就关机,拆来后发现电源损坏,换上新电源设备正常,于是把坏电源拿到维修间,还没有拆发现这个电源20针的,但是怎么缺少绿线呢,其他线排列和普通的20针电源一样。怪了,还是第一次碰到,电源是台湾产,量了了灰线有5V其他没有电压,平常是短接绿和黑来检测,现在不知道怎么搞法有没有高手能解释下。怎么给他不接电脑主板上启动电源。要想看图片的晚上上图。查了下是德国BICKER工业电源。

网友:
看位置 不要看颜色

网友:
看了都一样就是PS-ON没有线,怪怪

网友:
不一定PS/ON非得一定就要是绿色的,厂家也有可能别出心载用别的颜色呢?

你看看第14脚,在没启动(触发)的时候是不是有3.3V以上的电压?

网友:
有些颜色不一样,待机测电压

网友:
研究下新电源是怎么启动的,对比一下换下来的那个不就有答案吗?

网友:
用个几十欧的电阻短接下就验证了。

网友:
有些品牌机的电源和ATX电源定义的标准不一样,引脚颜色自然不同,不可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