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未见过的神舟T500N的怪问题 各路神仙都进来瞧瞧吧

楼主(2012-11-27):
同行拿来的一台T500N的机器说键盘报错(机器没有硬盘),自动跳菜单。因为机器没硬盘所以我进PE看了一下是自动跳一个对话框,提示找不到HelpCtr.exe文件。我刚开始以为是键盘坏了F1键的问题,可是我把键盘拿了也一样。这就怪了。难道是EC的问题?拆机裸板测试也一样。先刷BIOS.再换BIOS。还是一样。晕了~~想到以前在仁宝修板子系统doubleE 24c16也会引起此类问题,又找了个一样的料板换了24C16还是一样。真的是没思路了,不会真的要干南桥把?? 各位神仙有谁遇到过这样的问题的或者有什么建议的。这是我进系统拍的图片不插硬盘进PE也一样。再补充一句,进系统和不装硬盘进PE都会跳这个对话框,那些让我做系统的让我换系统版本的就别回帖了……

网友:
重装下系统看看啊

网友:
加焊下南桥吧  没有多大风险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是来混分的吧 不插硬盘也一样 还从装系统

哥哥,看你发的图片,深度的系统??????没注意你拆了硬盘还能显示桌面?怎么弄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哥哥,看你发的图片,深度的系统??????没注意你拆了硬盘还能显示桌面?怎么弄的!

PE桌面确实也可以换,电脑店的启动工具就可以

网友:
有没有试过手压桥有反应吗?不然直接加焊

网友:
我师父说是软件问题建议你多换几个启动项试试最好是多用光盘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PE桌面确实也可以换,电脑店的启动工具就可以

兄弟 借你一副眼镜认真看下我最后一句是什么再来回帖 OK?

网友:
会不会是内存有问题.....我也就说说,别当真.小白一个路过

网友(点评):
我也怀疑过 换了也一样

网友:
那个问一下...CPU或者其他硬件问题都排除掉了没?已经肯定了一定是主板的问题了么?

网友:
没遇到过啊,

网友D:
从文库上查到的,抛开软件问题,提示说是F1键冲突,或者F1键卡住,按我的思路,查看下键盘接口有没有短路,接都到EC的线路有没有问题,都没问题的话换下EC试试看,前提是键盘是靠EC来控制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从文库上查到的,抛开软件问题,提示说是F1键冲突,或者F1键卡住,按我的思路,查看下键盘接口有没有短路 ...

你看的这个我也看过了  接口的对地阻抗全部正常,EC也换过了。不过还要谢谢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看的这个我也看过了  接口的对地阻抗全部正常,EC也换过了。不过还要谢谢你!

这台机器有图纸吗,有的话能不能把图纸给我我帮你分析下

网友:
那就有可能是南桥了

网友:
键盘是 EC管的     你EC检查过了吗

网友:
换启动工具试试,实际经验告诉我们:光盘才是最靠得住的!所以建议楼主不妨换pe启动工具,然后按14楼说的再试试,小小白的一点小建议。

网友:
可能是EC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键盘接口那有短路,刚好就是F1的键位那个位置,仔细再查看下键盘接口,应该有收获

网友:
我清楚你去掉键盘故障依旧,有没有代换过键盘,有时候这种怪毛病找一个同型号的键盘代换下你原来的键盘也就能用了。以前遇上过键盘故障这样处理好过,但不一定能应用你这故障,可以试下。

网友:
换过新键盘试过了,谢谢!

网友:
这种情况还真没有看见过,换内存试试了没有?

网友:
以前修过,换了EC不行,最后没办法动了南桥,换了南桥好了。

网友:
没遇见过,学习一下,不是内存的事,就是南桥了

网友:
找个图子,看看,键盘的接口是否有排容,排阻,等等,,这类问题,,向着,可能EC接受到了长期按着F1的命令,来执行这个命令,,不行就把EC到键盘接口这一系列的线路,其中的一组输出全部割断,,键盘到EC,是有一组输出,一组输入,,用IN 或OUT 来区别,有一组输出的是有5V电压的,另一组是无电压的!

上次修过一台键盘不能用的故障,研究过一下,那台机是刷BIOS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