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K41A 掉电维修

楼主(2012-11-27):
联想K41A 板号LA-3591P 接过板子 测各大电杆均无短路,通电触发 电流上到0.221 后 掉电 首先想到的是后级有短 然后就是缺电压 第一种情况排除 通电测得各大电杆除CPUP L14 无电压

测CPU供电芯片 工作条件  测得 VCC VDD  0.78 VCC VDD 经由5VS经过俩电阻给芯片供电

追查5VS;来源

5VS是由U37的芯片转换而来  由Q28控制 SUSP为低的时候 Q28关闭  U37导通 从而将+5VALW转换成5VS 测得SUSP一直为高 追查此信号来源

SUSP经由SUSP#反相而来 待机时SUSP#为低 触发后 为高   实测SUSP#为3.3V 正常 Q29的D级 5V 不正常 这是个N沟道的管子 高电平导通   DS 不受G级控制 换完管子 触发上电  亮机

网友:
上个图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