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pp36s开机掉电

楼主(2012-11-27):
PP36S  板号LA-4232P开机跑到显卡后掉电,在开没有反应,扒电后又可以上电开机,但还是会掉电,扒掉内存后依然如故,偶尔可以点亮,但还是会掉电,掉电后3v  5v均正常,实在不知道从哪入手,有人遇到个这情况吗?望各位大侠指点

网友:
第一次发帖,表达的不清楚请谅解

网友:
你这么描述的我也不知道如何修
测测显卡供电都有了吗
祝你好运  希望修过这个问题多的告诉你

网友:
       系统3V,5V正常,说明,保护隔离没问题,不知道你电流跳变到多少安了,开机掉电,偶尔可以点亮,说明硬启动有轻微的短路,只是硬启动问题,估计信号应该没问题吧 ,不然就不会亮机,查查,场管,电感,对地阻值,在不行,瞬间开触发下,看看CPU有没供电,最好找个个电路图看看,如有不对的地方,还请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
楼上说的有理,测对地阻值吧,可能有微短

网友:
我手上也有块这板 是ECS AMD的    是座子空焊了

网友:
在显卡附近找问题应该能找到问题所在

网友:
如果楼主手上有示波器,可以测测各个PWM控制电路和各总线的波形,对付这种问题示波器是非常有效的

网友:
如果有短路的地方,示波器是可以抓到不正常的波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