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安N310 1.5KW变频器爆机的维修

楼主(2012-11-27):
今年3月份给一设备厂维修的台安1.5KW变频器,编辑成了文档,和大家分享

台安N310 1.5KW变频器爆机
     型号:台安N310-4002-H3X  380V  1.5KW

故障现象:使用中一声巨响,空开跳闸
来到车间现场,用户说在使用过程中听见“啪”的一声巨响,电机停止转动,空开跳闸,拆下变频器给用户说好后就带回家修机了
打开盖子,取下数字控制板,发现驱动板的模块处已烧的漆黑,
用酒精清理碳黑后就能看得非常清楚了,表现为输出的两个脚之间打火,造成模块损坏,
再仔细查看,发现6组光偶输出与模块的触发间之间的6个64Ω电阻全部烧毁,
看来驱动光偶也全部报废了,由此看来模块内部损坏相当严重,估计6只IGBT管会无一幸免,另外还烧毁了驱动电路的其他几个电阻,以及一个稳压二极管
马上在淘宝定购逆变模块,型号为P549A,为以防万一,在网上购买模块的的同时又在另外一家购买了8只驱动光耦(A3150V), 在西安购买来贴片电阻、稳压管, 由于稳压二极管是日本的色环稳压管,查了很多资料都不知道色环代表的意思,稳压值只能大致锁定在8.3V左右,后来用电源接上另外两个没有烧的稳压管上,经测量,确定稳压值是9.7V
所以只能购买国产的10V稳压管代替, 更换7只贴片电阻和稳压管后第二天,
模块到了,更换上新模块,试机,无输出,驱动电阻全烧代表驱动光耦肯定会损坏,当天下午光耦配件也到了,回家后用风枪一一取下光耦,换上新的6A3150V,
第二天拿到厂里试机,用万用表测量输出,三相平衡,在输出上接上Y型接法的三只灯泡假负载,调节频率,灯泡交替闪烁,试机20分钟,一切正常,
去掉假负载,接上三相1.5KW电机,调节频率,电机转动,正、反转,启动停止均正常,试机30分钟无异常,修复完毕。一直到现在都使用正常!

Solo。 + 10 很给力!

网友:
请教楼主:用什么工具拆下的模块?我用针头,吸锡器,风枪拆模块,都对电路板有损伤。

网友:
一把吸锡烙铁和一把普通烙铁,都要50W左右,还有合适的针头,用吸锡烙铁吸的差不多后用普通烙铁加热用针头穿过就搞定了

网友A:
烧成这样还能维修呀 ???    应该修不好了把

网友:
能人,强电器的维修真的面在顾及呀,我连380V的接法都不懂呢。有一次接一台水泵的时候接成反转了,结果水压老是上不去,呵呵!!

网友(点评):
实际动力电知识比电子学简单多了,但注意的就是安全第一!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烧成这样还能维修呀 ???    应该修不好了把

你看我不是修好了吗?!服役已经8个月了,好得很

网友B:
也就在弱电这块混了,在培训时一学兄将300v大电容接反了,我离爆炸现场太近了,伴随巨响的是桌子上遗留下一个弹坑,上面曼妙地顠着蘑菇云,还有整个楼层都回到旧社会了,现在想想还心有余悸。这个经历让我现在修强电尸体都拿捏把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就在弱电这块混了,在培训时一学兄将300v大电容接反了,我离爆炸现场太近了,伴随巨响的是桌子上遗留下一 ...

确实如此,修强电很多时候会爆炸,刚开始也搞过一两回的,后来总结经验就是不要盲目上电,排除短路,做到胆大心细,这样就不会了

网友:
没有把握,强电不要上电,因为可能没有第二次机会的。因为我就是在工厂做电这方面的活的。

网友:
变频器很不好修啊

网友:
多谢大家的鼓励和点评,我会陆续的把一些维修的经验发上来和大家共享,共同学习!

网友C:
虽然没干过强电的活,,,但是,以前跟师傅学过,,强电工都有一套工作流程标准的,,比如,在操作线路时,拉下空气开关断电检修,要挂牌子上去,谁挂的,谁负责并由谁来合闸!,在操作的线路三要三线短路接地,保证人身的安全,,人身安全是排第一位的!

强电的威力,操作不当引起爆炸,那是很恐怖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虽然没干过强电的活,,,但是,以前跟师傅学过,,强电工都有一套工作流程标准的,,比如,在操作线路时, ...

嗯,就是的,都得挂牌子,谁挂谁取,要不然电死人就惨了

网友D:
烧成这样都可以修好。强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烧成这样都可以修好。强大。

第三张那个控制板损坏不严重,被下面的打火烧坏了两个小电容。

网友:
支持~~顶顶~~~安心大巴

宇光 -8 严禁灌水

网友:
楼主很强大。高人。仰视!焊贴片真困难。焊得不平,一边高一边低的。郁闷。技术烂。

网友E:
请问楼主最后一张图片,有三个灯泡用做负载,那只小灯泡用来干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楼主最后一张图片,有三个灯泡用做负载,那只小灯泡用来干吗的

哪支小灯泡啊?黑的吗?那是电位器,调节频率的

网友F:
请问楼主输入串的灯泡功率是多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问楼主输入串的灯泡功率是多大的?
都是100瓦的,这个没有特定的,40瓦、60瓦、100瓦都可以。

网友:
没想到这个帖子还被评为了精华帖,我会再接再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