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显卡电压问题

楼主(2012-11-27):
现手上有块 铭鑫8600GT的显卡 问题是点不亮
GPU以从新直球过  问题还是不能解决
经测电压如图  注:(图板为样板图)

显存和GPU 都无拱电电压  7805管电压正常  北面一颗三级管的电压也正常
打值金手指 测值 正常

问:金手指打值测试正常话 GPU 不一定是好的  请问是不是?
      GPU坏的话 是不是也会影响 显存和GPU 的电压?

补充内容 (2012-11-28 19:25):
之前是测金手指有问题 才动GPU的 (没查过拱电) 动了GPU后上机还是不亮 才查拱电 发现拱电也不正常!!

补充内容 (2012-11-28 19:27):
问:
PWM芯片
是不是电感边上的那几个三极管

网友:
你按照  检修显卡顺序 检修呀

网友:
核电一般1.3-1.6v是pwm方式产生的,显存1.8v现在的显卡大多也是pwm方式,你查下pwm ic 供电 控制信号 以及时钟 复位信号正常不正常。还是个急性子,什么都没测就干桥了

网友:
路过,看看帮不上什么忙

网友:
查下PWM芯片有没有正常工作呀!

网友:
我是来学经验的~

网友:
电压都没就把显卡给干了也没用呀

网友:
偶是生手中的生手 除了会加焊GPU 和 值球 这几天学的测电压  外都不懂
问下 PWM芯片 是不是电感边上的那几个三级管

网友:
桥工。。。。佩服佩服。。。。

网友A:
不管3721直接干GPU,真有耐力,好歹也先修供电啊!

网友:
先查下供电芯片的条件啊

网友:
供电不受GPU控制

核心对供电当然有影响。现在越来越多的卡,供电就是由核心控制的,有的A卡连风扇都控制供电,风扇不装,供电都不工作。

网友:
呵呵。我是新手 学习了。

网友B:
查供电产生。。修好点再弄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供电产生。。修好点再弄桥。

之前是测金手指有问题 才动GPU的 (没查过拱电) 动了GPU后上机还是不亮 才查拱电 发现拱电也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管3721直接干GPU,真有耐力,好歹也先修供电啊!

之前是测金手指有问题 才动GPU的 (没查过拱电) 动了GPU后上机还是不亮 才查拱电 发现拱电也不正常!!

网友:
那是你BGA没做好啊。做好应该故障一样。

网友:
GPU和显存都有自己的供电。。每个电感附近都有一个电源芯片。。一般没有供电都是那些个芯片坏掉或者附近的原件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