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整流电阻 20欧的 用10欧代换 怎么会 炸掉

楼主(2012-11-27):
电源整流电阻 20欧的    用10欧代换  怎么会 炸掉       怎么回事       是不是别的地方短路了   ?

网友A:
你用30滴代,还要瓦数比以前大点最好,

网友:
整流电阻,指的是那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用30滴代,还要瓦数比以前大点最好,

差的也不多啊  怎么会炸了   并联的两个电容有一个好想坏掉了  是不是这个影响的

网友B:
仔细查查看,制定有短路的地方,电路正常电阻不会坏得。

网友C:
整流电阻还没听说过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整流电阻还没听说过哦

整流电路中的电阻  不好意思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仔细查查看,制定有短路的地方,电路正常电阻不会坏得。

你确定?、

网友:
整流电路中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我查查看 去

网友:
那叫限流电阻或保护电阻,肯定过流了

网友:
没听说过这个,要是限流的电阻说明后级还有短路。

网友:
电流大了! 用两个10的串联!

网友:
10欧的电阻小了,电流大了,功率大了,电阻功率不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