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ST80G硬盘,用MHDD扫,第一个就是红块,后面全好,怎么搞

楼主(2012-11-27):
装不上系统,分不了区,什么方法都试过了,就连什么PQ  0改1,也改了,保存了退出在进去还是0  ,改了几次也没成功,不知道还有什么办法没有,

网友:
坏道!先用Diskgenius修复试试看,不行就隐藏一个小分区,如2G。还可以用PC3000修复,挺好用的哟。

网友:
楼主没有PC3000你就直接硬盘分区吧前面那个分个2-5G分出一个盘然后不用屏蔽掉,用后面的就可以了。一般我们收的2手盘只要前面百分之三十没坏道。能装系统就可以了,你应该不是自己用吧!

网友(点评):
说的是啊,不出钱是得不到巨大收获或的!

网友:
谢谢上面2位的回复,呵呵,能分区的话我就直接分了,就不用来问了,分区都不行,更别说屏蔽了,LS说的DISK工具我用过了,就是0改1,不行,我说错了,用PQ进不去,我是用DISK就是你说的这个工具0改1的,保存了退出又不行了,不知道什么问题,没有PC3000

网友:
进DOS或DM先格式化硬盘,然后在用常用的分区软件吧

网友A:
没有专用工具的话,是不好处理的。
需要专用工具,先清SMART表,再逻辑扫描加P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专用工具的话,是不好处理的。
需要专用工具,先清SMART表,再逻辑扫描加P表。

看来没工具是没办法咯,就第一个是红色,其他全好,可惜了

网友:
这应该是固件的问题,在维修中我也遇过一次,后来换了一块同样的主板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