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关编程器刷BIOS

楼主(2012-11-27):
各位大侠,bios文件是59K FLASH芯片是1M 用编程器刷进后变成128K, 后面还多了一截代码 ,效验不对怎么办??

网友A:
用不了吧 文件应该是128K才对哦

网友:
刷上去能用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昂达9600GSO 384M 网上下都是59K的  芯片是1M的

诊断卡档2B   蜂鸣器响一声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不了吧 文件应该是128K才对哦

诊断卡档2B   蜂鸣器响一声

需原文件了

网友:
先把原来的BIOS文件擦除啊,应该可以用的

网友C:
你用NVFLASH备份的BIOS当然不能直接刷上啦,你还是把它装到显卡上用NVFLASH刷吧,
比如主板你用AWDFLASH备份25T40后,用编程器刷到25T80上就用不了,但是在主板上就可以把T40的备份刷到T80上一样开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用NVFLASH备份的BIOS当然不能直接刷上啦,你还是把它装到显卡上用NVFLASH刷吧,
比如主板你用AWDFLASH备 ...

谢谢指点!有块老PCI显卡无显示啊。显示器有信号到无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指点!有块老PCI显卡无显示啊。显示器有信号到无显示

到旧货市场去买一块吧,应该找得到得,

网友D:
应该是BIOS 芯片没有清除吧?上编程器以后,把芯片清空再输入显卡 BIOS。

网友:
什么时候也搞一个编程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BIOS 芯片没有清除吧?上编程器以后,把芯片清空再输入显卡 BIOS。

应该是这个问题所致。楼主能确定是BIOS坏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这个问题所致。楼主能确定是BIOS坏了吗??????????

是bios坏了,能看到核心

网友:
用PCI显卡刷了一个BIOS进去,但系统不能识别显卡BIOS 。NVDFLASH显示写入成功,备份出来也跟写入文件一样,就是系统不能识别。求解?试了好几个BIOS文件了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345730312\QQ\WinTemp\RichOle\4(8[H35L2NE9I6)]E@)RO}4.jpg

网友D:
不是系统不能识别,是驱动不能识别,建议楼主试一下 GPUINFO 这个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是系统不能识别,是驱动不能识别,建议楼主试一下 GPUINFO 这个工具。

好的 试一试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