圈里的电阻可用保险代换吗

楼主(2012-11-27):
圈里的电阻可用保险代换吗 ?请指教一下

网友:
可以,不过最好不要用保险代换,这个电阻是限流用的

网友:
可以的。如果他们坏了的话,注意后面是不是有短路了,排除后方可在装保险。

网友:
两个68并联了还有34欧,肯定不能用保险代替啊。

网友:
不可以,限流电阻。

网友:
可以的,但是最好还是用电阻代换

网友:
用是可以用的,为了后级电路安全还是找个阻值差不多的电阻代,防止电流过高烧后级电路

网友:
限流作用   但如果代换了保险目测用不久  去料板上找吧也不难

网友:
最好找一样在代换

网友:
可代换已经试过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