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207外接显。内接不显

楼主(2012-11-27):
     今天同行拿来一机器M207.问题是电流跳到0.2A就不动了。拆开机后,发现主板北桥加焊过,CPU底座的大电容也换过。打电感阻值。发现L801那处有短路。应该是北桥那短路了。换个新的上去,不短了。电流也能跳到1A左右。屏幕是暗屏。外接有显示。我是个新手,到这里就没思路了。图纸也找不到。在大电容旁边还有2个电容现在是没有的。那两个是否要装上去呢?还有显示输出是由北桥控制的吗。北桥是943GM的。有哪些原因会这样呢?希望师傅们可以给小弟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有没有掉件哟,,

网友:
典型的得查EDID信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