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1215N 上网本不能关机

楼主(2012-11-27):
我今天遇到一台上网本。ASUS 1215N  ,手动按开关键变成重启。接电源不会自动开机。开机后再按开关变成重启。刷过BIOS,换过EC。没搞定

网友:
这种小网本的桥是不是那种黑色的桥还是个单桥的。如果是,换这桥,感觉这上网本的这种桥最容易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