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 PGOOD是如何产生的?

楼主(2012-11-27):
如上图,各个供电芯片的PGOOD是怎么产生的,因为要产生ALL_PWRGD信号,此信号是CPU供电开启信号,具体都没电压,有人说PGOOD是经过上拉电阻产生3.3V的,实测上拉电阻一端有电,另一端没电,但是阻值正常,却不知道怎么会拉低的?
还有疑问就是U5是产生内存供电1.5V的,但实测没电压,发现1脚3.3V,4和10脚都5V,5脚也有5V,但是也不出内存供电,还需要什么条件,求指教

网友A:
PWRGD是漏极开路输出,需要上拉电压给它拉成高电平,U5电压没有产生就会通过芯片内部把PWRGD拉低,所以pwrgd就为低电平,现在还是把内存电压修出来看看吧

网友:
简单的说。ALL PG是一端经过上啦电阻接到3.3v另一端就是和各个电压的PG连接的,如果有一路电压不正常的话就会把ALLPG拉低。出现的现象一般都是开机掉电。

网友:
不掉电,如果说不正常可能就是内存供电部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PWRGD是漏极开路输出,需要上拉电压给它拉成高电平,U5电压没有产生就会通过芯片内部把PWRGD拉低,所以pwrg ...

U5是 内存供电产生的,但是没产生,如果把电阻直接短接会怎样

网友:
R5电阻可能坏了阻值变大导致一边有电压一边没有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