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3P不认硬盘,后不引导

楼主(2012-11-27):
今天修一台T43P的机器,拿来时是说有时认硬盘大多数时候不认,认硬盘时什么都正常。我接手时怎么都不认硬盘,查条件,数据线对地阻值正常,复位供电都正常,都说转换芯片爱坏,换之,依旧。又考虑是不是南桥虚了,由于灌黑胶,没加焊,用风枪加热后还是一样。调出图纸,一条线一条线的查,当查到硬盘接口27pin时发现不对劲,上拉电压为3.3v,实测27pin为1.1v,觉得不正常,找块T42的板对比(没T43的),测得为3.3v。觉得问题应该出在这里,看图纸,27pin只到u31的55pin(经过一电阻)也为1.1v,上拉3.3正常,感觉上拉电阻坏了,换之,还是一样。没头绪了,怎么可能,此处没去其它地方,转换芯片早换过,没问题,这里怎么会拉低呢。没办法了,直接把上拉短接,通电,哈哈,认到硬盘了,心里喜啊。以为结束了,谁知还进不了系统,重装,还是一样。找别人T43好机器里面拿了个硬盘,还是不引导,就一个光标闪,心凉了。刷bios,依旧。此机开机后电流特别大,到2点几安(没装电池),摸南桥烫手,北桥也烫,量各电压也没发现偏高的情况,现在不知该从何下手了,求各高手给点思路啊

补充内容 (2012-11-28 19:05):
今天再看了一下,把上拉短接去掉,再测27pin又有3.3v了,不知是什么情况,上硬盘结果进系统了,很正常。知道肯定是不稳定的情况,果然测了一会直接死机了,重启不认了,27pin又回到1.1v了,求高手解答啊

网友:
大哥们别只看不回啊

网友:
焊南桥呀,这种桥是FBM的么,易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