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61I VCC3M后继短路不输出维修

楼主(2012-11-27):
好久没上来啦,今天接到一台R61I,接稳压电源待机0.01A,明显不对,R61I应该0.05A才是正常待机,0.01A就是M电压均未产生,所以电流就特少。先拆机吧,把机拆完之后,习惯性量电感阻值先,发现L4这个电感阻值只有2欧母,明显是短路了,上下管及大电容拆下测均无问题,哪到底是芯片这边短还是负载那边短呢?马上找来电源头加电烧,大概电流控制在0.75A左右,摸啊摸摸了尚久没发现发烫,芯片也不发热,证明芯片应该没问题,那就是负载这边有短路啦,自己坚信是负载短,于是继续慢慢摸,妈的一小心给烫了,哈,找到这个小小电容了。

分析:由于VCC3M后继输出有电容短路,造成MAX17003芯片24脚给拉低,芯片内部反馈停止输出及时保护。

网友(点评):
有点像唐!学!斌的徒弟

网友:
呵呵 方法不错 我也有个好方法能帮你快速判断是后极短路还是前级短路   不是有个L4电感吗,你可以下掉它打它两端的阻值  或者把L4给负债供电的那一边挑起看有没有电   这样比你摸半天才找到那里短路快多了

网友A:
烧机大法确实好用,但我不知道怎么用,怎么烧,正负电压怎么接

网友:
修的利索

网友:
俺是新手,连个维修电源还没买!

网友:
短路还是比较好查的!

网友:
这种小故障的确不好找,烧机大法好使

网友:
楼上说的有道理,断开L4的一头就知道哪里短路了

网友:
短路维修的通用方法!

网友:
烧鸡法就是好用  不知道是哪位大仙开创了烧鸡打法

网友:
地球人好像都用的方法吧

网友:
挑L4的确是好办法,谢指点

网友:
这招有点意思,有时间试试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烧机大法确实好用,但我不知道怎么用,怎么烧,正负电压怎么接

公共点可以用5V 3A左右,其他的正常时输出是多少V就用多少V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