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7寸 液晶屏 用什么点亮 。。。。。。。。。26P的

楼主(2012-11-28):
(图片)

网友:
什么都没有,看什么

网友:
看着类似平板上用的,工业屏,对应具体型号的信号,没有标准点屏工具,有同型号的数码设备接上去可以试试

网友:
26P模拟屏,淘宝上多的是驱动板。分辨率太低,没有实际意义。

网友:
不如淘个10寸的屏玩玩

网友:
没有试过  路过

网友:
没遇到过,路过

网友:
一般做开发的用的比较多,个人使用,还真没想到会用到那个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