優派 ViewSonic VX2453mh led 畫面異常、亮線

楼主(2012-11-28):
朋友送一台LCD 给我看看,我接上电源点屏成功,但是画面变成这副德行~完全模糊。主电源板电容没有明显鼓包、电路应该算正常,但会出现这种程序会是电源模块的问题吗?还是LCD液晶屏背后的显示电路出问题?还有救吗?还是有代换的屏可选择?
       小弟看了下液晶屏的面板是M236H3,屏上面的显示IC 是CMO2719a(找不到资料),有请各位大侠给个建议。谢谢。
该款屏线是 LVSD 30pin。

网友:
应该没救,除非高高高高手

网友A:
检查一个是不是屏线问题,驱动问题。最后才是屏的问题。

网友:
如果楼主是专业维修工就换个驱动板试试,如果不是专业的就扔了。

网友B:
屏在问题,应该没的救了

网友:
建议lz烧录个程序看看

网友:
用点屏板点一下,排除一下,是不是屏的问题。

网友C:
屏挂了,厂家才有工具重压一个驱动板上去解决。我也有一块白屏的,搞不定。

网友:
楼主屏的这个现象应该不是逻辑板问题就是屏的本身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个是不是屏线问题,驱动问题。最后才是屏的问题。

大哥~六条TCP屏线确实有问题。有几条用手摸一摸,LCD面板的亮线会动来动去。
驱动问题?在下找不到这块奇美板子IC cm2719a 的资料,不知道它是不是做工正常。苦恼中。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屏挂了,厂家才有工具重压一个驱动板上去解决。我也有一块白屏的,搞不定。

白屏通常是沒有供電,要查查看哪顆IC 出樓子。我这款是有影像,但是胡乱显示,只看得到色彩~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在问题,应该没的救了

板子有亮线,若是亮线问题排除了,屏上只有一团糨糊的色彩,这样就可以排除TCP 屏线的问题了吗?

网友D:
看样子得返厂了,楼主可以换个通用板来点屏,如果驱动板电压不对的话也会出现这种结果。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看样子得返厂了,楼主可以换个通用板来点屏,如果驱动板电压不对的话也会出现这种结果。

这款LCD 电源板、逻辑板都作在一起,直接跑30pin 的排线到LCD 屏,我大概看了下LCD屏有5V 转3.3V 的供电。看样子只好找块通用板试看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款LCD 电源板、逻辑板都作在一起,直接跑30pin 的排线到LCD 屏,我大概看了下LCD屏有5V 转3.3V 的供电。 ...

少见,优派都是用宏基的电源板多,没见过连驱动板也连在一块儿的。

你这是LED还是LCD呀,如果是LED的话可就悲惧了,大都是屏坏。

网友:
这是屏坏了..修的好 要检查 然后对症下药

网友F:
这个应该是屏坏了。我有台也一样。换同样板都一样

网友:
可能是屏的问题吧

网友:
先点屏确定故障。多半时屏问题。

网友:
我遇到过屏线造成这样问题的。

网友:
这板是LED FULL HD 1080 D-SUB 加两个HDMI,等级不错,可惜就是坏了。小弟只想确定是不是液晶屏的问题还是液晶屏上面电路的问题,现在已知道连接屏的TCP连接现有问题而造成亮线。请大哥解惑。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应该是屏坏了。我有台也一样。换同样板都一样

那就排除电源板与逻辑板那一部份了,既然屏没有破,那就是屏上面的电路故障吗?会不会有可能是逻辑板上面的IC 出状况?若是的话,我就不需要拿块通用板测试了~

网友G:
桥工支招,,确定屏问题后,做好保护,加焊屏电路板上的单桥,三成机会

网友:
引用 网友G:
桥工支招,,确定屏问题后,做好保护,加焊屏电路板上的单桥,三成机会

大哥可以讲的仔细点吗?小弟刚入维修这行,想做的更仔细、更有深度,麻烦赐教。谢谢。

网友:
换驱动板试试,要是屏坏了,那没戏

网友F:
估计屏IC要换。加焊应该无果

网友H:
先换换屏线试试,白屏或都这样的竖条花屏,屏线坏的机率比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F:
估计屏IC要换。加焊应该无果

我也想换屏IC,但是这块板子太新,要找报废料都难,有了IC 却没程序也没法搞,真是头疼! IC 是:CM2719a

网友:
引用 网友H:
先换换屏线试试,白屏或都这样的竖条花屏,屏线坏的机率比较大

大哥,您说的屏线是逻辑板到屏的30pin 排线,还是屏上面的六条TCP 屏线呢?

网友:
换换试一下了。屏驱动板之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