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VE175,,需要主机2次启动或插拔VGA线才能点亮

楼主(2012-11-28):
最近调了亮度 对比以后才出现的 表现为:开机也显示BIOS内容就是显示到XP滚动条第一圈的时间就黑了 不过电源指示灯还是绿色,然后要是插拔下VGA线 或者 重启 或者多次开关显示器的电源开关就能正常显示。然后要是短时间内在次开关机器就没问题。机器关机放置几个小时以后在开  又会出现以上问题。求显示器故障问题。

网友:
自己定起来

网友:
送到维修站去吧。

网友:
可能高压有问题

网友:
拆下电源板、高压板检查一下就知道故障所在了。

网友:
据你描述的我们不好判断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