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液显冷机不开

楼主(2012-11-28):
一台清华同方液晶显示器,在冷机下开不了,内部是电源高压一体板,不启动情况下,16V电压只有13V,5V电压只有2V。指示灯不亮,断开灯客和信号板电压依然如些。偶尔能开机时,再测电压,指示灯亮,显示正常。多次反复重启正常。断电一小时左右,又不行了。

什么原因?

网友:
更换所有电解电容看看

网友:
换掉电容 补下虚焊试试吧

网友:
拆开都不拆开检查一下,就在这里发毛病。 这种问题大多都是电容怀孕

网友:
和电容漏电有关吧

网友:
如果不拆开,我怎么量电压啊。
刚换了启动电阻,和电容,把阻值改小了,开机很快, 试机正常。

准备再关两小时再试,看能开机不。

网友:
再次通电,成功开机。、把启动电阻换成180K,原来220K,启动电容换成47UF原来是22UF。

网友:
这个应该是供电不足。。。。。。。  电容的负载能力不行喽!!!!

网友:
启动电路的电容和电阻不要随便改变它们的值,照原值换就好,这种情况多数都是电容没有容量了造成的

网友:
这应该是电源故障,换换电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