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下,显示器电源板变压器

楼主(2012-11-28):
为什么显示器电源板的变压器在整流桥的后面??????变压器不是变交流的马

网友:
高频变压器,跟传统的变压器不同

网友:
变压器前端是低压,升压后成高压,也就是说低压时电压稳定升压后的电压也是稳定的,但是高压稳定相对来说对于桥式整流器来说有点难了。

网友:
不理解你问的问题是什么意思

网友:
还是先搞清开关电源的原理吧!其实这个变压器的初级通过的是间断的直流,在高低变化时就在次级产生了交流,通过二极管和电容整流滤波得到了想要的直流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