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S72G 开机掉电

楼主(2012-11-28):
明基 S72G 开机掉电,显卡换了还是一样, ,,,,,,,,,,现在去弄南桥试试
显卡
掉电

网友:
怎么个掉电法啊

网友:
问问题最好将你测量的参数发上来,好判断点

网友:
到什么电压就断电啦、断电不一定是桥的问题呀

网友:
怎么一掉电就干显卡啊,不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