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屏线的区分

楼主(2012-11-28):
屏线有4种、双8双6单8单6///双8有10组数据线,双6有8组数据线//单8有5组数据线单6有3组数据线。。。。

网友:
口决: 四减一单六、五减一单八。八减二双六、十减二双八
其实就是数屏线上面有多少组色差线(一白一蓝为一组)。一般单的有一组时钟,双的有两组时钟,当我们数到四组戒五组时就减一,数到八组戒十组的时候就减二,再乘以2看他是6和8的多少倍就知到是什么屏线了。
比如数到4组时怎么算:(4-1)×2=6,那6 是6的一倍那他就是单6的。
数到10组时:(10-2)×2=16 ,16就是8 的2倍那它就是双8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