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笔记本电源盒如何打开呀(已经解决了)

楼主(2012-11-28):
手里有几个坏的笔记本电源,想练习练习修理,可是不知如何打来呀,要是使劲翘的话,那就挑惨不忍睹了,各位老师,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谢谢各位高手前辈们,我先用毛巾裹住锤子敲打,没有半点变化,后来用毛巾裹住电源盒,在木头柜子脚处捶打,终于把电源盒震松,再有了裂纹之后在用薄铁片慢慢撬开,终于见到庐山真面目了。
在这里我这个新手谢谢大家了。

网友:
可以先用小锤子沿着缝敲,等松动了用刀片插进去慢慢撬(要小心,当心划手)!

网友:
也可以用一根钢锯条沿着缝锯开,小心不要划到手!

网友:
有的螺丝是藏在脚垫下面的,拆掉螺丝,在做几下松骨就好拆了

网友:
一般都是粘的,首先要暴力开一个小口(可能要动锤子),然后慢慢撬。

网友A:
先谢谢各位大侠啦,我用锤子包上毛巾,敲了半天,可是还是纹丝不动,是原装的HP电源,真不想暴利拆解呀

网友:
用壁纸刀沿着缝多划几下也可以打开。小心手!

网友:
用壁纸刀沿着缝多划几下也可以打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谢谢各位大侠啦,我用锤子包上毛巾,敲了半天,可是还是纹丝不动,是原装的HP电源,真不想暴利拆解呀

用美工刀 (大号上刀片的)对准适配器长条缝隙 在用小铁锤砸刀背打开,修好在少许用502粘好。这样打开过后一点痕迹都没有。

网友:
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

edisong -2 严禁灌水

网友:
不是说风枪可以慢慢吹开吗?
我之前有一个,一摔就开了,后来一问才知道原来修过一次。

网友:
就是哈,我的联想电源也是整不开呀,郁闷

网友:
这个貌似只有暴力拆解,一直也是这么做的,锤子+毛巾~~~还有别的好的办法吗?

网友:
用台钳对准接缝慢慢挤,听到啪啪的响声后用镙丝刀慢慢撬开

好办法!有条件的可以试试。

网友:
那个东西买个才几十块钱,修的话也挺麻烦,里面有的用胶,很不好弄。一般都是供电管坏的多。

网友:
学习了,感谢各位高手的意见

网友:
我这也有一个坏的dell笔记本电源,正好去试试

网友(2012-12-31):
开这玩意特麻烦,昨天用风枪拆一个思科的,最后变形历害,惨不忍睹。最好的方法不是风枪,用锤子砸刀背应该最合适。

网友:
教大家一个绝招,用一把大菜刀,加一锤子,刀对缝锤子锤刀背,几下搞定,不妨试试,效果非常好。

网友:
呵呵那种的确不好弄!!弄开了再修不好那不是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