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USB保错,15秒关机

楼主(2012-11-28):
前些日子一客户拿来5块华硕的主板(具体型号不记得了),说是清灰把主板烧坏了。
插电开机测量,五块全是全板无供电,这个好修,把内存电源管理芯片更换就OK了。
但是插电开机发现总线供电又没有,直接换电源管理芯片,问题解决。
全板供电正常,复位,时钟正常,可以亮机了。
连接屏,显示 USB错误,15关机。
测量USB 5V供电正常,数据线直接跑到南桥,中间没有接电阻,板上跳线正常。
直接换南桥(NH82801GB)。
问题解决。
我之后把换下来的南桥换到其他品牌的主板上,又能正常使用。
USB报错或者卡LOGO画面的问题平时见得比较多总结起来就以下几个问题:
      1.CMOS电池电量不足(有碰到过,也是华硕主板)
      2.USB 5V供电不正常
      3.跳线跳得不对
      4.南桥虚焊或者损坏
      5.USB与南桥连接的数据线之间的电阻损坏,

网友:
我以前也遇到过这样的一块板,结果没搞定

网友:
因为按供电时序,内存电压不出其他的电压也不会出的,懂???

网友:
不错的总结,以后就少点疑问了,谢谢

网友:
还是搞不懂 为什么全板无供电 换了内存管理芯片 就好了 什么理由

网友:
呵呵我遇到过一次还是跳线跳错了,楼主这5条总结感觉还是挺全面的,我是新手,记下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