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Eee PC 8G 换硬盘问题

楼主(2012-11-28):
华硕Eee PC 8G 702 给换了32g的,为什么做上系统不启动,是不不支持还是怎么回事!请教中!
华硕

网友:
BIOS 设置成新换的硬盘启动 要不主引导重建

网友:
以前遇见过,这种机器做系统很麻烦

网友:
硬盘是直接集成在主板上的吗,

网友:
硬盘是ssd固态硬盘 ,小卡那种应该是缺少引导,分区工具都用遍了,还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