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联想B470的CPU供电芯片NCP6121可以用NCP6131代换吗?

楼主(2012-11-28):
请问联想B470的CPU供电芯片NCP6121可以用NCP6131代换吗?
原机的故障时通电短路,经查是CPU核心供电的GPU供电上管(白色铁盖子那种,引脚排列很奇怪)击穿,滤波电容330击穿导致。
更换损坏的零件,可以通电了,电流也有跳动,0.9-1.1几跳动,无显示。
但GPU的供电没有,CPU换到别的板子上测试好的。
订了6131,不知能否代换6121?

网友:
可以代换把。b470图纸上是NCP6131,看板子上是6121。
不知楼主机器修好了没有?我也和你遇到1样的情况了,
想知道换了那个gfxcore电压出来没?

网友(2014-03-07):
{:4_81:可以  的

网友:
      应该是可以的,,因为引脚一样的

网友:
我也想试一下  没敢换 怕烧主板

网友:
干脆问下卖芯片的好了

网友:
你看一下 这两个芯片的引角定义一样的话 就可以换

网友:
没测试过,LZ测试好了分享一下

网友:
我换了这个芯片  6121的 30 31 32脚已经发出信号到5911可是5911为什么没有发出信号到上下管呢,5911的供电开启这些信号都有了。

网友(2014-07-21):
可以的 我成功代换过

网友:
可以换,试过

网友:
我那个是gfxcore电压没出来、?!!

网友:
我那个是gfxcore电压没出来、?!!是不是6121问题,,,CPU电压是有的

网友:
cpu的供电 就找一样的吧

网友(2014-08-29):
我的也是现在在0.9左右停那。有组CPU供电没上来

网友(2014-11-11):
你最好是看看图纸,好像我有一次也代换过,应该可以,但具体不记得了。。

网友:
       完全可以,我手上就有台b470二修机子,,来的时候cpu供电上管烧了,cpu供电芯片烧了,连同cpu,一起烧了,我用的就是npc6131代换的,因为有个v470的料板,一模一样的
       修亮机后进系统会死机,铁壳子上下管,八条腿驱动管,全换了,还是死机, 现在板子还研究呢,
       你可以换个二代cpu试试,这款本烧过之后cpu大多数都坏,

网友(2015-06-05):
2015-6-5 测试 测试机型:v470 测试结果 可以带换

网友:
换CPU吧,这CPU在别的机可能会无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