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张技嘉460显卡512M图纸

楼主(2012-11-28):
求好心人发张技嘉460显卡512M图纸

网友:
图纸是没有的  显卡的图纸少得很

网友:
显卡图纸太难找了,还是说说什么故障现象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故障是不显示。有12V 5V 1.8V 3.3V电压

还少一个GPU核心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少一个GPU核心电压。

GPU有温度。显存边上的电感是1.8V。另一个电感是1.2V。摸GPU有温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GPU有温度。显存边上的电感是1.8V。另一个电感是1.2V。摸GPU有温度。

电压对了。打16对显卡接口的电容对地阻值和复位脚的电阻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