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LD2 SE 无U电压

楼主(2012-11-28):
如题供电芯片是ADP3181测二极体值不上U的时候都正常 上U测11脚对地 请问这正常吗。但11脚为EN脚如对地了又怎么开启呢
华硕
芯片
供电芯片

网友:
把ADP3181 11脚挑开测下EN正常没

网友:
可能它的EN开启信号就是低电平开启的,测测其他的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