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W61 USB口不能用大家给看看

楼主(2012-11-28):
USB口不能用供电电压低只有1.4v看连接供电有一个5脚管子写这AHDOH请问这个用什么可代换啊

网友:
5v直接飞过去,鼓掌解决

网友:
5脚管子不用拆吗只接飞吗

网友:
+5VS是多少V,输出管是要拆掉的。

网友:
有OC#和EN的都可以飞线解决,,,这个什么信号没产生,没有控制信号,直接连通就行了

网友:
这个人5脚管子输出直接就到了USB口了,飞线的话是从4脚只接飞1脚呢,还是拆了这5脚管子在飞呢

网友:
5V稳压IC,可以飞线,先拆管再飞线,注意看飞过去的5V电流够不够,USB基本得有500MA吧

网友:
  飞线解决方便呀

网友:
先查一查是不是电容短路拉低了电压再排除芯片是否损坏,如果是的话直接飞个5V串联一个保险电阻便可

网友:
拆掉,把输入的5V和输出短接下,没事的,那种管子找不到,我们一般都这样连

网友:
这个飞线一般都没有问题的,

网友:
看看后及短路把电压拉低还是芯片坏了 ,最好是找一个芯片换上哦

网友:
都一样啊  我说说吧  是短线还是咋的 没搞懂

网友:
呵呵,1楼厉害,把那个管子拆掉,直接将VIN脚连到VOUT故障解决哈哈

网友:
先测量+VCCUSB1是否短路,无短路去掉IC,飞线搞定

网友:
谢谢大家,经过大家的指导把5个脚步的管子去掉把输入接的输出成功

网友:
先测试一下,看有没有短路的地方,排除了短路。在飞线也不迟啊。